[笔记本电脑]
G470 进系统卡死,蓝屏曲折维修

楼主(2017-07-20):
进系统蓝屏,卡死,进PE把显卡驱动卸载后,正常进系统,锁定显卡问题,开干,焊完之后,不亮机啦!买噶,,以为焊坏了,换了个新的显卡,真的不得了啦!没办法,慢慢查了,发现这个LVDS_ACLK#电压不正常,0.4几,不对啊!看线路,查到南桥,不会吧,桥挂啦,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了个南桥,好啦!

网友:
又换显卡 有换桥 这个机器没多少赚的了吧

网友:
蓝屏什么代码哦,蓝屏竟然是桥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 焊显卡导致的 蓝桥坏哦

网友:
楼主真是简单 利索。。。

网友:
这贴子有何意义呢

网友A:
是加焊吧,你现在一台机子还能收多少钱呢  能这样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加焊吧,你现在一台机子还能收多少钱呢  能这样搞

180闷,为什么不能搞,修同行,不修好,都觉得不好意思!

网友:
不是太曲折吧

网友:
这贴子写的好着急啊!你要是好好写的话还给你加点分什么的

网友:
蓝屏居然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走弯路了,有时候还是先老老实实查下条件比较好,免得问题复杂化

网友:
现在不发帖子都没分,编辑一个帖子也要很久,这样的问题,太折腾人了,蓝屏换显卡换南桥的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呵呵      这个南桥坏得也蛮多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采用双显卡切换,一般情况下用的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闷,为什么不能搞,修同行,不修好,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客户都很难收到180
兄弟你同行都要收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