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二极管档

楼主(2017-07-20):
主板通电,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测二极体值的接法,也就是红笔接地黑笔去碰开机键为什么能开机,这表明二极管档两个表笔是相通的?二极体值到底是什么,单位是V,用两个表笔直接接在一段铁片上也会有值,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但黑笔接地,红笔接开机触点是开不了机的,什么鬼

网友A:
你学电脑主板理论时老师没给你说吗?打到二极管档时,红表笔是正,黑表笔是负,之间是有电压的,红笔对地,黑笔碰开关键,相当于黑笔上有负电压啊,直接把按键上的电压拉低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学电脑主板理论时老师没给你说吗?打到二极管档时,红表笔是正,黑表笔是负,之间是有电压的,红笔对地, ...

没学过主板,基础太差了,还是不太明白。黑笔的负电压把开机键电压拉低是什么意思,这样开机对万用表有没有损害。黑笔接地红笔接开机键测的是什么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主板,基础太差了,还是不太明白。黑笔的负电压把开机键电压拉低是什么意思,这样开机对万用表有没 ...

二极管档,测量的是二极管导通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值。

网友:
查了好多资料终于明白了,谢谢两位

网友:
请问你能具体介绍一下吗?我还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