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LA-7202P完全适用LA-7101P

楼主(2017-07-20):
今天修到一台东芝机器,型号完了,但版号是LA-7101P REV:1.0
机器故障是不出CPU供电,资料库一搜索没有,上论坛一看,也都是求这机器图纸的帖子,连饼哥都没有。没办法,只能科学上网出去找找,结果一搜索出来,第一个就是LA-7202P,心想我也没有这图纸,要不下载来看看,然后打开图纸,发现CPU供电芯片,EC,内存供电芯片,所有东西的位置号都对的上,看来是能完全通用的。至于LA-7202P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资料在哪搜的吗?

网友A:
可能某处的小部位会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某处的小部位会有所不同

但也可以了,反正我搜了几乎所有芯片的位置号都一样

网友:
机器修出来了,绕了一个大圈,不出CPU供电是CPU坏了。害我查了一堆条件,而且这机器还是二修机,上家把CPU供电这端能动的都动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 主题可以改成此板图纸,否则用到的时候很难搜到这个信息

网友:
测的时候发现SVID_SCLK有波形,而SVID_ALERT#   SVID_SDA只有电压,直接换CPU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细心了,话说是不是科学上网出去看的资料            网站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了,话说是不是科学上网出去看的资料            网站是多少。。

谷歌搜索啊,不过不科学上网你是搜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谷歌搜索啊,不过不科学上网你是搜不到的

科学上网么,,,

网友:
LZ 啊 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也在找这图纸

网友D:
楼主的帖子 主题可以改成此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谷歌搜索啊,不过不科学上网你是搜不到的

他说的不科学上网是科学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帖子 主题可以改成此板图纸

需要的人一搜索就找到了,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