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E431桌面一块空白

楼主(2017-07-20):
WIN7系统重装系统两三遍还是那样,只要按睡眠键或 自动 关闭显示屏待机都是这样,如果重起就好了,但是如果只要按睡眠键或 自动 关闭显示屏待机都是这样,WIN7系统重装系统两三遍还是那样,按百度办法在任务管理器浏览器什么的都没用。以前有开过多浏览网页卡死强行关机的。现在怎么弄都没办法。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麻烦你能上个图吗???????????????????????

网友:
能上个图试试吗。你做个个xp  win10试试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
桌面图样 ,每当按睡眠键  或 自己休眠 就这样了,只

有重起才好,后来又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图片昨晚传不上去)

网友:
还是没图片  进PE有图像吗  卡机还是键盘?

网友:
先换装个系统看看   如XP系统 或者WIN8系统等等  试试才知道是软件愿意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
板子问题吧  我有个一体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上个图看下,要是换下系统版本试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看文字很累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外设的问题,一样一样排查吧,没办法

网友:
把休眠键去了,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图终于传上去了。就这样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一试吧。。。。。。。。。。。。。。。。。。。

网友A:
建议楼主安装官方显卡驱动,在安装下电源管理驱动。应该能好!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安装官方显卡驱动,在安装下电源管理驱动。应该能好!

联想 驱动程都重新装了 , 外接屏 也是一样 ,  只要按睡眠键 或自动休眠 就是这个样子了。系统重装两三遍了。

网友:
装个XP 和WIN10 试试看

网友:
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

网友:
换个系统 不行就是显卡 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有软件问题,桌面是第三方软件提供的吗? 你可以试下纯桌面不要背景.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一下

网友:
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B UUUUUUUUUUUUUUUUUUUUUUU U UUUUUUUUUUUUUU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