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17-07-20):
主板没修过,拆开后发现3V电压正常,5V电压只有2。5V,不正常,量了一遍所有的后极阻值都正常,奇了怪了,难道是TPS51980供电芯片不正常?想换 一个身边却没有芯片,苹果的料板也少,先不管了,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先加焊一遍先,结果把5V的分压电阻拆下来又焊回去,好了!5V正常,开机OK

网友A:
放一个晚上试下就知道真的行不行,有些加热一下能用,有些冷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一个晚上试下就知道真的行不行,有些加热一下能用,有些冷了就不行。

对的我感觉应该换一个电阻比较保险

网友:
感觉 楼主说得,有的地方理解不是很清楚。希望下次 能够稍微详细一点

网友:
这个防一段时间老故障又来了,一定要找到问题。

网友:
应该换个分压电阻,加热后会正常,但是冷却之后可能又会故障恢复之前的

网友:
AIR的很多PCB问题   有时加焊一下确实好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