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开机灯闪

楼主(2017-07-20):
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CQ45 开机灯闪

网友:
                      检测内存和显卡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还是不行就考虑显卡了

网友:
           显卡可以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 不行就刷bios  还是不行就干显卡 这种问题说好修也好搞

网友:
实在没思路的,话,加焊下,没准运气好

网友:
把内存换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呢,如果不行再说。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再刷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闪1下和5下 都是主板    闪3下是内存   闪4下是显卡     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