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7-07-20):
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显示器不加电

网友:
楼主为什么发这样的贴纸了 能说的具体点吗,不加电 为什么不加电????是保险烧了 还是 开关坏了或者是高压板短路 驱动板短路引起不加电  可能性很多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