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7-20):
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x450C 开机半小时掉电

网友:
是不是其他都正常,就是半小时准时掉电,之前有修到过刷个BIOS搞定

网友:
bios刷了没有效果的话。直接南桥换掉。。。。。。。。。。。。。。。

网友:
刷 BIOS 哦  BIOS 问题,,,,,,,,,,,,,,,,,,,,,,,,,,

网友:
会不会温控电路的问题  你不说清楚问题不好帮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