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7-07-20):
显示器白屏是为什么显示器白屏是为什么显示器白屏是为什么

网友:
白屏有可能是缺供电 或者屏坏 屏坏的直接换显示器吧

网友:
白屏 就是捡钱了 看看屏供电 啊  说不定有奇迹哈哈,,,,,,,,

网友:
白屏可能是缺屏供电或者屏坏

网友:
显示器白屏大都是缺 屏供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