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80开机有显重启,不进系统

楼主(2017-07-20):
同行送来一台Y480说是装不了系统,我看了下,就是过了开机画面,就重启,把硬盘拆出了来装也不行。进BIOS 也进不了,奇怪了,有显不进系统,难道BIOS有问题。直接刷了。好了,。现在的机就 是BIOS爱坏。

网友:
这个问题跟联想的g455 的病是一样的。。。。。都是刷bios

网友:
现在BIOS 问题确实 很多 不像以前

网友:
现在好多新笔记本bios程序坏得多,又要合成。

网友:
又让楼主碰上好机器了              刷刷 来钱 很爽

网友:
现在的机器简直是无语了,bios太脆弱了

网友:
应该BIOS比较大容易坏吧

网友:
是的,现在的机器BIOS是比较爱坏的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是在开机LOGO那里重启,是硬盘老化功率大的问题!奇怪吧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  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是啊 现在的新机大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 都是电压正常了 先把BIOS刷了 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