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b 不亮维修 显卡通病

楼主(2017-07-20):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机器 华硕K42J机器 我一看好这机器是AMD 5系显卡 心想着就是显卡通病机器  我插电测试电流上去了 屏无显卡 大小写灯 可以切换 心想这十有八九就是显卡问题 拆机 看图  这机器就是显卡虚焊 加焊好亮机

网友:
这显卡都是风扇堵了,温度升高而引起的虚焊

网友:
这机器 显卡最好换掉 肯定会反修的  。。。。。。。。。。。。。。

网友:
发热量大导致的。。。。。。。。。。。。。。

网友:
amd 的机器 各种问题 显卡 问题 算是比较好修了

网友:
AMD 北桥也坏的多呀,这个板子发热特别大 我都是换板

网友:
换INTE的板子   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  加焊好一段时间 又拿回来了

网友:
遇到好多一样的问题,都是懒得清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