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11232-1 MEC1619内置程序+亮机快BIOS

楼主(2017-07-21):
机型:Lenovo X230
板号:LDB-2 MB 11232-1 0C00033CA
原机故障,内存供电,不过内存,修复亮机,
EC MEC1619内置程序较少,上传。

亮机图:

X230 11232-1亮机快 BIOS

网友A:
MEC1619能读了吗 现在 还没读取过

网友B:
直接就能读取了 怎么飞线的啊  有没有教程

网友C:
809能刷mec1404-nu的128pin ec吗?这的dell的ec被上家拆了,买的ec程序不对

网友:
厉害了楼主,引线那么长也能刷进去。。。

网友:
还没有飞过线,刷的快吗?还是用的以前的编程器

网友:
从 来 没 飞 线 刷 过 学习了 牛 什么时候也研究下

网友:
楼主有飞线的教程?我是没飞过这么多线

网友D:
能分享一下脚位飞线图就好了

网友E:
上次的飞的线13厘米就不行 后面改成8厘米的就好了

网友F:
我手上这个是接了内存0.8几掉电  秒掉  不接内存0.5不掉    跟你的一样么

网友:
这个ec的内置程序真的很少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这个是接了内存0.8几掉电  秒掉  不接内存0.5不掉    跟你的一样么

我的主要是内存供电烧了,刚拿到是开机就0.5掉电(5V短路了,还能重复触发,内存供电玻璃芯片坏)
你的掉电很可能和两个八角BIOS有关系,如果刷了不行先测供电,在侧时序信号,在不行就用示波器测哪个重要信号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的飞的线13厘米就不行 后面改成8厘米的就好了

我用RT809H会出现读写校验错误,可能线长了,不想改,
用RT809F不会,而且把读出来程序写入后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C1619能读了吗 现在 还没读取过

RT809F 就可以在迅维或官网灰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能读取了 怎么飞线的啊  有没有教程

RT809F 就可以在迅维或官网灰有教程  在主板CN27飞行,在有表JTAG RST信号电阻补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809能刷mec1404-nu的128pin ec吗?这的dell的ec被上家拆了,买的ec程序不对

这个EC没试过,看看脚位有没CLK RST TDI TMS TD0有的话可以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一下脚位飞线图就好了

RT809F 就可以在迅维或官网有教程
找到MEC1619这一面,JTAG RST信号电阻补好。
CN27就是要飞线的位置,专门JTAG调试MEC的接口,
读取或写入完成后把JTAG RST信号电阻再去掉。

网友:
刚买的809H  到货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主要是内存供电烧了,刚拿到是开机就0.5掉电(5V短路了,还能重复触发,内存供电玻璃芯片坏)
你的 ...

好的   谢谢回复哈    已经给你加分了   等会去直接买个BIOS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EC没试过,看看脚位有没CLK RST TDI TMS TD0有的话可以偿试

TDI TMS TD0这3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I TMS TD0这3个是什么信号啊?

百度来的

JTAG也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今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ARM、部分单片机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
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相关JTAG引脚的定义为:TCK为测试时钟输入;TDI为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引脚输入JTAG接口;TDO为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引脚从JTAG接口输出;TMS为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接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TRST为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GND

网友(2017-12-25):
我的机子是0.3,之前刷了bios不行。用你的试试。

网友H(2018-01-29):
这个报错什么原因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报错什么原因啊

这个报错没遇到过,看看飞线是不是  过长 ,
还有要 公地(接地线最好稍粗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报错没遇到过,看看飞线是不是  过长 ,
还有要 公地(接地线最好稍粗点)

那使用RT809F刷写为何说3、8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使用RT809F刷写为何说3、8脚接触不良?

如果是同样x230的RST电阻要补好,我当时也是用RT809F确定可以刷的,检查飞线位置,检查座子,升级好最新版本的RT809F刷机程序,如果还不行你就尝试点击 忽略 按钮试试

网友(2018-08-02):
MEC1619,  RT809F也可以刷吗? 就是飞线比较麻烦吧

网友(2019-10-24):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可以亮就是不断的反复重启

网友(2022-07-20):
感谢分享,下来一试。

网友(2022-09-16):
刷亮楼主的EC程序,
MEC1619可以亮机,

但是无线网卡识别不到,
强开无线网卡也不行,
原机256KB
读出来192KB,缺失的一部分加密的东西可能影响亮无线网卡。。,
回头买剪板EC试试。。。

网友(2024-03-21):
可靠的,非诚看到 百分百一次亮机的x230工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