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未来人类不认显卡板通病

楼主(2017-07-21):
未来人类x611,客户拿过来说独显有时认不到,有时认得到。机子拿到手里是认不到独显。跟客户谈好维修价格就开始维修了。开始不知道从哪下手。就开始逛论坛,果然有重大发现。论坛有同仁碰到过x511进系统掉电的,说是显卡没供电。就觉得问题差不多,就和他一样把一个复合管换掉,通电显卡立马就发烫了。。

网友A:
这个是个什么管子,双n 的管子吗

网友:
楼主应该分析下原理 避免反修,,,,,,,,,,,,,,,,,,,,,,

网友:
这个板的bios吗。。刚好需要。。。。。。。。。。。。。。。。。

网友:
显卡板供电的上下复合管?

网友:
楼主能分析一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显卡发烫,我还以为楼主管子换错了烧掉的了,原来楼主修好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我也以为烧了。原来修好了,楼主这弯有点急,老司机们注意了

网友:
楼主   无私啊      给你点赞...................................

网友:
又是这种小复合管                  还不太好找

网友:
修好了就是厉害的啊

网友:
大哥你发帖把故障思路说清楚,什么管在什么位置什么作用啊

网友:
这个管子在那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复合管的作用是什么,是显卡供电开启信号吗?

网友B: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MOS管,,楼主拆下来的是双管什么

网友:
这个通病不错啊,楼主也不注明还个元件,到时修到一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MOS管,,楼主拆下来的是双管什么

主板转换到显卡的19电压没转换过去,导致显卡没供电

网友:
好简介,显卡发烫说明他工作了吗,一开始也以为烧了

网友:
我也是以为烧了的啊,原来是工作了啊

网友:
最近通病有点多 建议加点权限不让外行看

网友:
这显卡温度本来就很少的吧,而且现在的稍微好的点机子名子都娶得好DIAO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什么管子,双n 的管子吗
应该是,所有pwm电路里面基本都是n管

网友:
逛逛论坛还是有用处的,楼主也是走运了,哈哈

网友:
也就是没有显卡供电??需要更换复合管

网友:
这个机子碰的少 以后遇到了 留意一下

网友:
呃。。 显卡没供电么

网友:
论坛的部分案列 直接指导修机器

网友:
还没有找到问题,就敢报价了?真够胆大心细的阿。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哈哈 恭喜恭喜 捡到了啊~ 这个问题 确实是很容易出现的

网友:
是什么复合管 说清楚啊

网友(2019-07-27):
高级技术原技术牛逼哟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2-05):
确实是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