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8951p 没辙了

楼主(2017-07-21):
s400亮机慢 没有开机logo 会直接进系统
原机屏幕白屏无显
没直接东主板
先换的屏 有的屏会有背光无显 有的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问商家要的码片资料刷上也没好使
之后加焊 显卡 南桥 刷bios 故障现象没变

网友:
原机 i5 a卡 没有进水 和明显摔得痕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玻璃问题吧?叫商家还换一块屏试试,不行的话一般分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把屏供电和信号线的对地值测试下。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况?可以看看外接会不会一样,一样的话,就看看显卡吧

网友:
仔细用放大镜看看有无断线,掉点情况。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屏的型号不对,换同型号就OK了

网友:
用原来的屏是不是好的,开机慢刷个BIOS看下。

网友:
码片对换原来的屏,开机慢就合成bios再刷

网友:
应当还是屏的问题,现在的机器显卡出这种问题的机会不多。

网友:
看这问题,换屏线,然后好像屏的分辨率不对,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测测 屏接口那些数据线 对地值一样不     不过原来屏不分屏 还是考虑你换的屏问题

网友:
这情况要查屏的SPD码片供电,看EDID是不是正常的,屏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原故障是开机慢和白屏   你为什么要干显卡?

网友:
换原型号的屏就好了。

网友:
查屏幕接口的信号看看

网友:
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是屏幕问题,,要刷这机器原屏幕码片,,找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把码片读取出来刷上就可以,,论坛好像有这机器的码片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不用再怀疑屏了,少走一点弯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