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突然无mic输入

楼主(2017-07-21):
小米5突然无mic输入。刷机、重启或者动动尾插可以正常一会,然后还是没有输入,这时插入耳机无法识别。

请问各位大神,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音频IC问题,注意检查,看是不是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音频IC问题,注意检查,看是不是虚焊或者坏了

谢谢!只是一会好一会坏很头疼。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尾插排线接触不良。手按住排线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尾插排线接触不良。手按住排线那试试。

不是,换过尾插也不行。

网友: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网上好的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