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分享一个诀窍。。七彩虹带一键超频按钮的显卡

楼主(2017-07-21):
大家都知道七彩虹烈焰战神或者igame系列的显卡都会带有双bios切换,也就是一键超频的按钮,而且这个按钮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按钮是在显卡挡板上的,通过一条线插到显卡pcb上的,如果开机检测卡跑2e,然后跑00的,大家可以检查这个按钮,或者把按钮的连接线从主板上拔下来,用镊子短接三根针的其中两根。。
遇到好几块这种显卡,跑2e,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应该是按钮生锈了吧。

网友:
直接取了三根中焊接其中二根短接就OK了。那功能少有人用。没人去按那玩意

网友:
个例吧,倒是碰到后可以试试,这个切换按钮是切换2个BIOS芯片的CS#1脚片选。

网友A:
意思那个按钮出问题  板没认到显卡

网友:
还有些高端点的板子上也板载pwrbtn这个开关啊,这个也是个维修点。。。

网友:
之前一直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我感觉用的不多吧,一般没有超频的

网友:
如果是真的,这个经验还是很好的,救了一个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那个按钮出问题  板没认到显卡

不是没认到显卡,是没检测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