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360独立显卡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7-07-21):
       接到同行拿来笔记本裸板,联想G360独立显卡,板号是:daLL7Amb6eo,掉电,电流0.20,0.35,0.56,0.62掉电,每次掉电电流都不一样,在掉电前测电压,除了独立显卡和核心显卡没出来,其它所有电压都能出来,测了3、5V电压以及通过它转换的电压后级,都没发现短路,BIOS刷过一样,就在咱论坛找找看, 发现大家遇到此电脑这种故障现象很多,大都没解决。
       有的把BIOS刷了,南桥换了都不行,找到图纸看了下,引起掉电的信号有三处。
就一路一路断开试,直接先断开了VRON信号,通电试,发现不掉电了,电流跳了几次停在0.89。CPU无供电,手无意碰到板子上的芯片发烫,查图纸看是网卡,就直接去掉,然后把VRON信号接通,通电再试,一试亮机。

        一直认为网卡坏,网卡接灯会亮,引起此现象的这款笔记本,又多了一个故障原因,写出来大家 一个参考。

网友:
    网卡短路,引起掉电。   那应该量网卡的电压也是短路的吧

网友:
还有两个信号叫什么!大神,还有怎么判断掉电的地方有三处啊。

网友:
细心是成功的第一步。……。。…。…。…。…。……。…。………

网友:
这就尴尬了,,一般掉电机器我都会打一下这些组织的,,,

网友:
这个网卡应该是短路了万用表能量到吧?一般掉电就先找看看有没有短路,除了主电压就网卡和USB供电了

网友:
有时候 网卡故障 也不一定是网卡接口灯亮的啊  案列提供了一种思路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