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铝膜纸修键盘断线

楼主(2017-07-21):
机器型号:联想ThinkPad E425
故障:键盘失灵  键盘排线断线
过程:上图看看哪里断线,看着像人为的,客户说是长久没有使用了,现在键盘不能用。好吧,或许是受潮分解了

咿!我的导电漆呢,去年我还看到的。找不到导电漆找了个铅笔头,涂半天不能用,最后发现还是是铝膜纸最好用

剪个细长条慢慢的塞到最里面。哎!那个谁,这么细这么软,塞到底都没感觉,行不行啊。

扣子压上开机试试

哈哈,非常完美,进系统测试各个按键的图片没有拍,请各位见谅,以后有遇到同类问题的可用此方法

网友:
这也行..就是没图不知道是怎么塞

网友A:
没图不知道具体操作

网友:
你 这 样 忽 悠 客 户,不值得提倡吧

网友:
键盘是很好修的 就是拆的比较麻烦!!!

网友:
为啥编辑时能看到图片这里看不到?

网友B:
二三十块的键盘有什么好修的,用个几天又挂了,时间误 了不说,搞的客户一肚子气,不合算

网友:
昨天开始迅维服务器好像有问题,上传图片或看贴别人的图片都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三十块的键盘有什么好修的,用个几天又挂了,时间误 了不说,搞的客户一肚子气,不合算

E425 键盘全新发货价最少也要140哦!不然LZ不会去修的,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这样的修好了,也不耐用吧。还是叫客户换个键盘,多少还能赚点。又顶用。这才是为客户着想。

网友:
这样应该不稳定吧,还是换个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不知道具体操作

图片 显示异常 系统正在维护

网友:
应急倒也可以,比如说拍好的键盘还在途中。长期使用还是应该换新的。

网友:
无图无真像,,,可以说楼主是骗子哈。。。

网友:
     IBM的键盘都比较贵啊   各户有的都不换

网友:
这招可以 我一般都是换的  这个键盘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