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360进水从不触发到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1):
联想z360进水从不触发到掉电维修
进水烤干后上电电流0.00A不触发,查公共点VIN0.23不正常 PQ71,G0.63V,D19.2V不正常没有拉低,更换PQ71后电流0.01测公共点19.5V正常. 触发电流上到0.16后掉到0.01能再触发也是到0.16后掉电,看来应该是缺少某个电压所引起的保护,测触发瞬间各组电压只有PL16没电压,查控制芯片 9脚有5.2V,2脚没电压,再测PR224一边有5.2V一边没有不正常  换一个20欧的电阻,测2脚有5.2V. 触发正常进系统维修维修完成. 测试一晚上没问题
望加~~分严重缺分~~加分是发贴的动力谢谢!!!

网友:
权限不够不能加分 好无奈,挺不错的 加油

网友:
维修思路就是一步一步的来。看来楼主很细心嘛

网友:
已经加分  多发帖 积分不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