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开机卡LOGO死机

楼主(2017-07-21):
昨天顾客送来一台dell VOSTRO开机卡LOGO死机,这个症状就是外设接口没有检测过,就卡在LOGO然后我就加焊了单桥,好了我就清洗了一下,我就上电直接不会亮了,我就放在一边,今天早上我上电就可以上电了,OK

网友A:
加焊了单桥,然后清洗下,导致点不亮。然后放一边,隔天再次点,好了,就OK了?什么逻辑思维?刷分?

网友:
应该是板层热胀冷缩有点开路了,冷了后就接触在一起了。这板子也是用不了多久。。。。。期待着板子能挺过2个月吧

网友:
加焊了单桥,然后清洗下,导致点不亮。然后放一边,隔天再次点,好了,这是我的经验分享

网友B:
目测h61的桥  上回我的技嘉h61  待机桥烫 换了桥摘了com口芯片就好了

网友:
加焊了单桥,然后清洗下,导致点不亮。然后放一边,隔天再次点,好了,懵然中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h61的桥  上回我的技嘉h61  待机桥烫 换了桥摘了com口芯片就好了

学我干哈刷分吗我是醉了...................

网友(2017-10-07):
感觉还是隐患啊?
一个月过去了,客人没反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看懂了楼主说的了,话说可以说简单明白点

网友C:
是渣修好的呢,———不是不行吗,渣又行了呢?

网友:
洗板水最好是不要清洗桥,遇到个不亮的。。。。。一定要吹干净。

网友(2017-11-17):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渣修好的呢,———不是不行吗,渣又行了呢?

你这错别字打的有点麻烦  容易挨揍啊

网友:
那就是桥的问题咯

网友:
虚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单桥,然后清洗下,导致点不亮。然后放一边,隔天再次点,好了,就OK了?什么逻辑思维?刷分?

这个现象在戴尔的板上我也遇到过,板号13040-1m   桥是177 还是178忘了  换桥后刷个BIOS就亮了  。
用洗板水洗一下就不亮,第二天再点就亮 到现在几个月了没返修  。在看到有人也碰到这样的现象,如果我猜的不错应该是清洗的没把CMOS电池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