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400进纸传感器是怎样更换的?

楼主(2017-07-21):
请教一下大家m7400进纸传感器是怎样更换的?

网友:
前几天刚处理一台,拆电源板一侧盖板-传感器的排线是在电源板上的,差不多要把这一侧的全部拆掉,然后可看到里面有两粒螺丝拆掉,底部同一侧的铁片上的一粒螺丝也要拆掉,这时可以用点力分开一下,就可拿下进纸传感器组件了。当时拍了几张图,要的话可以发上来。

网友:
谢谢,已经换好,测试十多张纸没问题。

网友:
讲清故障的起因最好啦,知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才更换这个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