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5电流到0.38掉电,有时待机0.017A不触发

楼主(2017-07-21):
DELL14-3445电流到0.38掉电,有时待机0.017A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无3V,5v。有的3V,5V的时候,偶尔也会慢慢的没有。查出问题是3V ,5V的开启信号的问题,PWR_5V_ENTRIP1,PWR_3D3V_ENTRIP2,两信号到PQ4501,开启这管子的信号就是3V_5V_EN,在查找3V_5V_EN由S5_ENABLE 产生。根据这个信号查到3D3V_AUX_KBC和Q2403,3D3V_AUX_KBC,3.3V始终正常为,当拆掉Q2403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了。开机一切正常,这个机器0.4几的电流就可以显示了。顺便把图纸上传下

网友:
广达代工的主板 是这个S5_ON  开启3.3电压 的

网友:
楼主 威武 羡慕你们这些懂图纸的啊  我们这小地方配件不全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难搞····

网友:
楼主把图纸传上来就更好了  方便我们学习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找了几家,你这家分少,就下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好查,围绕S5_ON 查就可以了  又赚一笔   再发帖时把图纸贴出来

网友:
S5_ON  开启3.3电压 的.................

网友:
查查3V 5V条件

网友:
芯片是51125吧

网友:
谢谢 楼主了  分享经验了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呢,这样保险些啊

网友:
既然是看不明白我也不看了,我就是来要点猫两眼的

网友:
速度很快啊,技术有实力。。。。

网友:
去掉Q2403正常 建议还是换个一样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