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企业版装不了英伟达显卡驱动

楼主(2017-07-2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急

网友A:
提示不兼容是吗??如果是的话,点击升级win10,升到最新的版本就OK了

网友B:
什么显卡 型号说出来  10系卡得装新版win10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显卡 型号说出来  10系卡得装新版win10才行

影驰的1060 6G 大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不兼容是吗??如果是的话,点击升级win10,升到最新的版本就OK了

没办法了, 我就装的家庭版的,,企业版是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过老,现在很多显卡只支持新版win10

网友:
你这个机器不是系统降级就是驱动要降级

网友:
那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早期的Win10貌似对10系列的显卡不支持  以前有碰到过一例  升级到最新版win10后  显卡驱动成功安装了

网友:
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

网友:
嗯。。。小兄弟你把系统升级到最高的 看一下能不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