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器件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7-07-21):
          帮忙看一下吧 大神们

网友:
你这图片加载不出来 怎么看啊 网上搜下资料吧  不过百度现在也不好用啊

网友:
图片暂时无法查看

找下芯片的相关说明吧 可以直接百度搜索下型号试试

网友:
这两天图片都看不到,不能帮你了

网友:
是稳压器不?看到过,有点忘记了

网友:
应该是相当于台机,显示器的三端稳压器吧!这个是固定输出默认开启的吧!

网友:
一个5.0v转3.3v电源IC,索尼机器非常常见。

网友:
这个东西搞个117装就行了  不要纠结那么多 华硕的上面有

网友:
带开启信号的线性稳压器,1# VIN 5V电压输入,2# GND接地,3# SHDN# 5V开启信号,4# NC空脚,5# VOUT 3.3V输出

网友:
这个多得很,华硕主板 EC哪里 LDO5V 降3V给EC供电

网友:
线性稳压器  就是5v电压转3.3v用的 我见到过的 的机器有华硕和索尼

网友:
楼上上都答对了。恭喜了。……。…。…。…。…。…。……。…。…。…。…。…。……。…。………

网友:
5v输入转3v输出的线性电源IC芯片。

网友:
线性稳压器,给ec 待机用的

网友:
EC 供电比较多      华硕的

网友:
百度上看看查一查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网友:
管它是什么东西  能出3.3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