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怎么跟XP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7-07-21):
什么办法都用了,也都是重新做的系统,但每次都是说我打印机驱动不对,脑袋要炸了

网友A:
共享的时候提示驱动不对吗???32位和64位的驱动不能通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享的时候提示驱动不对吗???32位和64位的驱动不能通用呀

那我只能做win7 32 位的了,白瞎8G内存了

网友:
到官网下载对应系统的驱动,然后共享装驱动的时候用下载的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没问题,应该驱动不对吧试试安装驱动

网友:
下载一个共享软件就行了,比如云雀打印

网友:
1、将两台电脑设置在同一工作组内,比如说WORKGROUP。
2、按你说的打印机是连XP系统的电脑。记下这台电脑的IP。
3、在WIN7系统的电脑安装网络打印机,可通过IP地址查找,安装上,就好了。
4、win7如何连接winxp共享打印机_百度经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ca1fa6fa70d09f1a4405209.html

网友:
下一个对应驱动!共享时手选自己下的!

网友:
我每次都是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只能做win7 32 位的了,白瞎8G内存了

不是那个说白瞎了,你64位系统的话你就安装64位的驱动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系统也装了,就是驱动不对,后来换了台电脑共享,哎,实在不议,反正不知啥问题,搞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