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重大新闻 !!!!G470 绝非显卡问题,觉得有点价值的朋友加点分鼓励下。

楼主(2017-07-21):
本帖最后由 迅维
于 2021-10-22 19:38 编辑
机器联: G470
版号: LA-6751P
地点:扬州 时间:2017年7月21日
故障现象:开机时亮时不亮,进系统用一会会蓝屏重启,不上硬盘开机3分钟左右花屏 如下图1:
拆机上下仔细打量一下发现被上家干过显卡,单板通电测量电压 时钟 复位都有,果断换个CPU ,内存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想想电压都正常是不是BIOS造成的呢,找好几个特靠谱的程序刷上去开机测试结果可想而知,难道板层有问题?
于是单板接屏开机测试,等到花屏了再测试板子所有电压是否正常,果然不负所望问题来了,当测到U3 G级的时候电压只有5V左右不正常,正常应该有13V左右
如图2
实测U3 S级电压有1.5V 是因D S级没有完全导通所以导致电压动力不够,经检测为Q4短路导致U3 G级被拉低,直接拆除不装也是可以的,至此维修结束。
有时候花屏并非显卡问题哦,维修就是个仔细的活有时候修到最后发现原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绕了一圈。 最后一句 :共勉
时亮时不亮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G470 CPU供电修的多 像你这样的问题 很少啊 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碰到 注意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加一分
,因为只能加一分

网友:
加分了 估计这问题更多的一修多会修显卡了

网友(2022-03-28):
0.5元

网友(2020-07-21):
+24
+11
杨健强
+ 2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粘墙粽子
+ 1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永不放弃LYH
+ 2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chinafixmx
+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昵称坏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叫我“天明哥”
+ 1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
网游侠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zhufu7685
+ 2
+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划破夜空
+ 1
+ 1

綤爺
+ 1

网友(2017-07-21):
G470的显卡不容易坏,花屏一般是桥多,我修到过

网友:
G470显卡坏的很少遇到 不像HP 和 DELL的 不过G470的机子很多都是电路的问题或桥虚焊

网友:
给力!!赞赞呀,这款机器比较老了

网友:
缺少电压也可以导致花屏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够心细的,这个的一般人早就换显卡了

网友:
遇到这问题,我一般先换显卡,就是你描述的上家维修思路

网友:
遇到这种 换新的显卡 不行 我一般死心了

网友:
好贴 经验 分享出来 要感谢楼主呀

网友:
楼主,你真细心哦,服你,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g470显存有问题也会造成花屏,蓝屏故障,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
遇到过显存供电低花屏的

网友:
G470 的 可以断开显卡供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会先想到是显卡的问题吧,等花屏了再测条件还是可以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