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三十秒 掉电

楼主(2017-07-21):
   机器有点 老了 供大家交流吧。 机器是下边公司发来的 说给客户做系统掉电了· 自己拆开 除尘  · 然后还是掉电。

机器 上电、  开机 显示·· 嗯   电流 有点小飙升··风扇狂转。掉了。 大约 三十秒、   经验告诉我负载有性能不良的

件轻微短路。或者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了。

拆吧、   这天 真热  今天市场 空调不给力 ··    也别量温控了 直接找到  温控芯片U6 换掉。 测试··   靠还是掉

负载微短路  先放一边 等会在查。    这时候 随眼一瞄 看到 触摸板 下边 PU401有点蚀了·  心中 暗喜 呵呵 ··

加焊  清理···   测试  靠。   还是 掉  ·

  这老机器 看来得下点功夫啊  ·还是不甘心· ·三板斧 不差这一下了把 BIOS 刷了··   NND 还是掉

拆开 扇热片 · 这时候有新发现了   显卡的 硅胶垫给 弄没了·· 这时候想起了 以前遇到过啊·  马上加上铜片

测试 嘿嘿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Low\Baidu\BAIDUP~1\dict\Default\D0FC65~1.PNG 不掉了。。   哎总结下吧    由于 天热有点 心里有点急躁   不够心细

还有  一样  之前刷了 个版号  型号 I5 的 BIOS   开机画面显示后  白屏   U盘  硬盘 啥都没动静
果断刷回原机器的 OK   这里这发下这个I3 的 bios

备份 原机器5010 I3.zip

网友:
维修是要细心的很啊!不要心急,一步步的来

网友A:
楼主呀 实际上就是散热的问题  弄出这么多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 实际上就是散热的问题  弄出这么多问题来····

是啊· · 说多了 都       是  泪啊 ·    所以 维修 要心细

网友:
                        ;是的,维修要细心

网友B:
差点要被你整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点要被你整报废了

夸张了吧··  报废 不可能···             费劲 是真的

网友:
哈哈哈哈    小弟新生佩服啊

网友:
楼主66666  可以吗   一下子捡到了  不然修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