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r5u一开机,显示完三星lg直接自动重启

楼主(2017-07-21):
450r5u一开机,显示完三星lg直接自动重启,拔下硬盘来也不行,进不去u盘,可以进bias,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认到硬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硬盘引起的这故障 也是这款

网友:
认到硬盘了没有啊   进BIOS 看看 有没有

网友:
首先刷个BIOS试试咯,先从最简单的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