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7-07-21):
机型:B85M-F 还在保内
故障:开机CPU供电没有
检修:根据点图,经查,1.01ME供电没有产生。从而导致CPU供电IC没有VRON信号。往前继续查
      在PCH的上方,有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腐蚀,该电阻控制着1.01ME供电的产生,更换后OK

网友:
是358附近的10K电阻吗?和另一个4.53K电阻组成分压,为358提供正向输入基准电压?

网友:
楼上完全正确!楼上完全正确!楼上完全正确!楼上完全正确!

网友:
cpu供电没有开启电压。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2017-11-01):
如果确定是358正向输入端的分压的10K电阻确实容易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