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4110短路维修 (坏的奇葩)

楼主(2017-07-21):
机器型号:DELL M4110故障类型:插电短路。
机器来的时候是散着来的,主板拆出。扫了一眼板号:DAR02MB38D0。拆主板插直流表大短。显卡附近打值不正常。经测量 供电管短了。
测量的时候发现上管引脚缝隙里面有一颗锡珠,哈哈这个故障肯定是人为造成的。看来同行要赔了。管子一组换掉。电流小跑亮机。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上管G级 被同行焊了接到S 还是D?这种情况 没有用力压 都不会 不知道这个同行要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G级 被同行焊了接到S 还是D?这种情况 没有用力压 都不会 不知道这个同行要怎么弄

我不是很明白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这个机器的 显卡供电管短路 也属于是通病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 显卡供电管短路 也属于是通病故障了

这个应该是同行不小心人为了 看见一颗锡珠

网友:
应该是同行不小心

网友D:
想不通  同行哪怕没看见锡珠  但是他大短路也不会修吗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不通  同行哪怕没看见锡珠  但是他大短路也不会修吗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评论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很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评论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很厉害

大短路烧一下也叫很厉害?  我只是想不通上家为什么这都搞不定

网友:
上家报价高客户不修就动了点手脚?

网友:
这种还好点   如果遇到更坏的 把你电容换电阻    这种能把人修疯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是报价不修了的

网友:
显卡掉电上管短路是通病了,,,,,,

网友:
捡到便宜啦。这应该是同行马虎 或者是人为的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同行一般都认为好修   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烧一下也叫很厉害?  我只是想不通上家为什么这都搞不定

天哪你知道大短路什么意思 我都不懂 跪拜大师 你是迅维毕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  这个是通病   呵呵呵   显卡的上官爱坏

网友:
同行不是有心搞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