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AC 新款12寸的A1543 换了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7-07-21):
客户拿来时只是电池不能用很久,我就换了电池,拆开换好后不能触发,换回原来的也不能触发,郁闷呀,这个谁遇到过,电池都换了2个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现在用电源能开机不   很多机子电池没有电也开不了机的

网友:
这个新款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个新款的可能有点不一样、、、暂进没修过

网友:
A1534断开过电池后再接上要插上电源才能触发的。

网友:
按照不触发先简单查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不能带电插触摸板排线  会烧触摸ic 楼主检测一下触摸那里

网友:
这种机器问题很怪,也不知道哪里问题,把后盖打上螺丝,接上电源就好了
,要吗这个机器充接口排线问题,要吗这个机器哪里有盒盖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