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3G 新式无线网卡键盘不能开启,求解决

楼主(2017-07-21):
E5-473G 无线网卡键盘不能开启,老式网卡我都是断开20脚,这种新式的无线网卡开关脚是什么位置,断开可以吗

网友:
你下载一下宏基的官方键盘驱动试试看,,,,

网友:
现在不是讨论驱动问题,而是没图纸不知道新式这个网卡开启脚是哪根脚和断开开启脚就直接开启无线了

网友:
56脚。。小伙。。。。。。。。。。。。。。。

网友:
也是可以的 对应 图纸看下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随便找一个用这个网卡的图纸就可以看到了,我上次还回复了另一个人的求助贴!强制断开56脚开WIFI,强制断开54脚开蓝牙!

网友:
对应下图纸看看呀    你的机器外接键盘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