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60d-i5 d1开机显示慢

楼主(2017-07-21):
神州k660d-i5开机显示很慢   人家是30秒显示  我这个是开机要等30分钟才亮机  有修复的吗  bios刷过了  桥焊了下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修好了  还是bios的问题  找朋友传了个bios 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去论坛再找一个试试吧

网友:
先排除声卡,网卡之类的设备试下,说不定会有收获

网友:
神舟的机器BIOS爱坏,一般干BIOS

网友:
这机器修的  厉害这机器修的  厉害这机器修的  厉害

网友:
30 分钟 才亮机  怎么发现 这个问题的  ,把BIOS 上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