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REV 2.01档2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7-21):
量无短路,上CPU,内存,加电,档代码20,一长二短报警,内存不过,查SPD,S_SMBCLK_VSB,S_SMBDATA_VSB电压均正常,再量阻值,发现问题:S_SMBCLK_VSB为无穷大 ,S_SMBDATA_VSB阻值: 明显断线了,跟线发现到了BIOS座下 ,拆下发现腐蚀:清理后: 补上断线处,再通电正常跑码。

网友:
典型属于i2c总线初始化失败导致的不过内存。  i2c总线也是有工作周期的。第一步就是初始化为高电平3.3v

网友:
按道理这样的信号供电电流强度小到可怜,但居然还是会断线,这怪板子做工差,还是怪使用环境差?

网友:
一般不过内存的我都先仔细看看有短线的地方没  哈哈

网友:
clk3.3v电压正常?但阻值又无穷大,求指点

网友:
遇到一个你以前遇到的问题 你搞定了 可我没看懂 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