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 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7-21):
户送来一台联想G480 说进水,拆出主板检查只有3/5V芯片有进水。处理好进水地方,芯片型号是RT8205E。待机OK

触发电流到0.24掉电到0.1.
拿起万用表量所有电压,发现没有CPU电压  芯片信号NCP6132A
查芯片的条件  发现没有10cpu b+主供电 跑线找到PR929没有19v 断电打阻值电阻连接CPU-B+端阻值无穷大 断线
pl901飞线到PR929 上电跑马亮机

网友:
进水的机子很多都是主板断线,,,顶一下

网友:
楼主这台进水的故障真小,算是秒杀的机了,不错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仁宝的进水断线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G470的 也是这样的  也是B+到CPU供电芯片断线

网友:
进水多断线 电阻腐蚀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