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3TA 隔保维修

楼主(2017-07-21):
笔 记本型号: 华硕K53TA
板 号:LA-7552P
维 修 过 程:
通电待机电流0.004,第一感觉应该没有产生待机电压。 拆机 裸板测试发现公共电没有电压。 测PQ101. PQ102 的G极都为18.几付。 确认隔保故障 。公共点电压要产生,首先要PQ101 PQ102 G极要分压。现在主要查分压的条件 测量PACIN 电压为3.3V 测量PQ107B第5脚为3.3V 3脚已经被正常拉低。量PQ107A第6脚也为0V,那么PQ105为NPN的
三极管
此时PQ105截止 为正常。那么只有分压的问题了,实测PR107故障 更换解决。跟论坛里这位兄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0383-1-1.html
大家碰到查查。少走弯路。
华硕
通病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ASUS 机器,我好多都没头绪呀,LZ,你资料挺多的

网友:
ASUS 机器,我好多都没头绪呀,很多都没有图纸,练点位都很难找

网友:
是隔离不过吧,,这种问题比较好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