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无待机,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7-07-21):
DELL M5110待机0.0092,按开机键无反应,测开机键上有3.3V,再去测待机输出电感PL4103和PL4101没有电压,于是测待机芯片RT8239的11脚19V,2脚5V,4脚3.3V ,于是加焊 RT8239无效,由于手上没有同型号芯片,于是果断刷BIOS后,,再测电感已有3V,5V,待机电流也已经成为0.05A,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好多机器刷了BIOS 就好了

网友:
很多机子不开机跟BIOS都有关系的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确实多,经常遇到

网友:
0.0  新笔记本确实BIOS好坏    尤其是8M 的  坏的太多了

网友:
有这么多的坏BIOS/

网友:
待机偏高了  是不是35v芯片吹坏了

网友:
BIOS坏的比较多     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这机子见过很多不触发的,,一般刷B好的,返修率是五成

网友:
不定时不熊触发的,,这机子太多了,,,,刷B好的不怎么让人放心

网友:
现在几乎天天要刷BIOS,BIOS给我们维修师傅带来了很多收入。

网友:
4110也与这个问题,直接刷EC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分析判断迅速准确,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