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AM1I-B_K30BD_DP_MB

楼主(2017-07-21):
Asus AM1I-B_K30BD_DP_MB 短路,PU603很烫手,而且待机指示灯一亮一灭,把这个PU603拆了,不短路了,指示灯正常了,开机不触发,这个PU603是干嘛的啊,
华硕

网友:
找张图纸看一下才知道了,,,不过华硕的图纸比较少 而且还要点位图

网友:
楼主一定要找到图纸查一下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是 双N管应该是,但是没有找到,,,,

网友:
就是一个ESD保护芯片,型号AZC099,看你这位置应该是USB保护的。拆了不用也行,你这不触发的话,先把网卡拆掉,还不行的话桥挂了。

网友:
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