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 无待机

楼主(2017-07-21):
拆开观察 USB口坏了 接口供电短路 USB 8脚芯片坏 公共点电压被保护隔离的 需要个图纸查下 估计还有短路

网友:
USB 坏的 有点担心桥也坏掉的。  祝楼主运气好

网友:
图纸直接搜索版号  常见图纸论坛都有

网友:
拆下来了就对下板号,机器型号有时搜索不到。

网友:
t440图纸有的 就是具体是什么板号  你用板号来搜索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