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

楼主(2017-07-21):
Y470  经常不开机,但是开机之后正常使用,本机网卡坏了,不开机时待机电流0.016--0.025跳变,如果是待机电流0.016就能正常开机:kaixin:

网友:
把网卡先拆了

网友:
网卡没上,一直没上,用了一年多

网友:
ding顶一个 哈哈 哈哈哈  速度

网友:
这机子网卡坏了,,是不是给雷打到的啊,,如果是雷击的 看看桥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网卡坏了,一直用的无线,用了一年多。有时候能正常开机,开机之后全部正常

网友:
把声卡网卡拆了试下,无线网卡也拆下

网友:
无语   待机会不会一开始就不对了啊  像这种问题的机器

网友:
你是修笔记本的吗   如果不是最好找专业的人维修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先解决待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用示波器简单

网友:
有可能是RTC电路有问题,可能会有点难查。。。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问题.....可能会有点难查。。。

网友:
这种不好搞。。。。。。。。。。。。。。。。。。。。。。。。。。。。。。。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网卡短路了应该是,为什么不分享一下维修经验了楼主

网友:
你们看帖看一半,人家网卡都取了一年多了,肯定跟网卡没关系了撒,按不触发搞吧

网友:
待机电流有跳变,本身就不是正常。你这个先把待机条件查一遍看看。

网友:
楼主设备真全

网友:
查看下网卡周边的元件有没有被短路的 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