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s436电流跳变解决

楼主(2017-07-21):
联想s436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反复跳变,有微短路 pl901旁边电容短路,换掉ok 仅供参考 不知是不是通病,就遇到这一台,希望给各位有帮助,像捡钱一样

网友:
不是BIOS程序,是图片,能找着位置的话不要下载,免得浪费积分

网友:
可以参照、

网友:
高手,请问楼主思路是什么,我们也借鉴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吗???????好经验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没遇见过。楼主应该是烧鸡烧出来的吧

网友:
刷BIOS还要拆装 不是捡钱 是技术

网友:
通病,修了好多啦。。。。。。。。。。。

网友:
掉电不是少电压就是少信号不过LZ捡的挺不错啊真希望这种活多点

网友:
楼主捡钱的机器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