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74 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7-07-21):
开机不正常,时开时不开,能开机自动进入恢复模式,刷机重新启动后就没响应了。现在开机是这样的状况,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的问题,维修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
会不会进水了,楼主可以细心看看啊

网友:
看看主板是不是 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表示从来没见过苹果恢复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网友:
给客户报价4、5百左右,结果不修拿走了。充电接口有发霉,估计主板有可能发霉。

网友:
可能里面BGA芯片虚焊了,所以不稳定。

网友:
主板是不是 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苹果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

网友:
进水机最麻烦,有时候还不稳定,,,

网友:
i2c总线有问题,检查i2c总线呀

网友:
客户又不修了?用苹果机400元舍不得?最可恨一些客户说好的价格修好了他又不修了

网友:
400价格也不算搞

网友:
现在的人自从有了智能手机电脑就很少用了,价格稍微报高一点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