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 zx50j 图纸

楼主(2017-07-21):
版号是 GL552JX 2.0   主板右下角的小板掉了 现在不触发 求个图纸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华硕的图纸都找不到的,工厂管理的很严

网友:
白点有装件,蓝点没装。不知道你内存贴纸是写的什么。你就这样参考吧

网友:
ASUS的能找到点位图就不错了,点位图也是一样修的。

网友:
asus这种机器 都没有图纸的 找下点位参考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