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主板维修

楼主(2017-07-21):
开机不停重启  怀疑是bios挂了

新世维电脑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江苏阳光 -3 -2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
轩辕思天 -5 拿出点实际意义的内容再撤销评分

网友:
这算什么,刷分贴?

网友:
这是水帖,H61 重启却信号  内存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你要首先 看看有没有明显断线   测量各个电感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挺佩服你的,这么明显的水,想了想还是不扣你分了。

网友:
如果真是bios问题,讲下维修过程,发个图片,说不定还会加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说明什么。就算是求助贴也不能这样发啊,看你级别也不低了。

网友:
这样的贴发上来有意思吗?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发个求助贴也可以啊!

网友:
就一个主板  什么型号没有还这么简单 呵呵无语了

网友:
浪费时间,基本和没说差不多,假如真修了,稍微详细点啊

网友:
大家都是来拿分的,楼主才一行字,引出求分大众

网友:
开机不停重启,不一定是BIOS问题的,但可以先刷BIOS试试,一般都是缺电压的,但多数都是小三极管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BIOS   ,可以测试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
浪费时间,基本和没说差不多

网友:
这样也敢发帖,什么都不测就怀疑BIOS了,还真是厉害啊

网友:
说这个有啥意思啊,觉得BIOS问题那就刷BIOS,刷了不行就修别的

网友:
怀疑了就刷啊,刷好了再说,不对我,刷好了都没必要说

网友:
不用怀疑 直接去干BIOS 修好了。。上来反馈一下!!!!

网友:
我了个去·多大的事·刷个BIOS再来说行吗·

网友:
重启一定是BIOS挂了吗??查都不查。。怀疑你是来刷分的。。。。。

网友:
谢谢分享,刚接到一样的故障可以试下了

网友:
不用怀疑 直接去干BIOS 刷了在说

网友:
都助理工程师了 发这种贴?为毛要限制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