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不触发

楼主(2017-07-21):
如题  苹果a1370  进水机器  把可见腐蚀的地方处理后  通电不开机  bios 刷过  后来考虑到 三合一桥附近也有进水  就加焊桥  加焊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请教下各位前辈  需要把桥摘下来重新植球吗  如果不植球用段时间会不会腐蚀桥焊盘   我用焊膏 260 度 加焊过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不好说 可能你加焊 ,把别的进水的件弄好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桥虚焊还真遇到的少

网友:
关键的 这个桥不好做哦 一不小心 手一抖  PCB起泡了 你就可以收工了

网友:
如果桥下面进水比较多  一定要拆下来清理  要不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最好是拆下来重植下,,先预热一个小时 再拆下来 重植

网友A:
机器亮了就不要动了,多测试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下解决问题了,你吃什么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从来都不刷BIOS,因为根本不关BIOS的事

网友:
多测试几天,如果有问题,再动不迟.

网友:
虚焊的比较少,是不是进水了有氧化了吧

网友:
就看有没有水进到CPU下面的可能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亮了就不要动了,多测试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下解决问题了,你吃什么

说的不错,应该这样。。。。。。。。。。。

网友:
一般加焊过 看上几天电影不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
测试稳定 不一定需要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亮了就不要动了,多测试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下解决问题了,你吃什么

支持,能亮了就OK了,重植有风险的

网友:
我一般是见好就收,等下搞砸了不后悔。

网友:
既然亮机了,,就不要动了,,测试几天,,没问题就可以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