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31P 点位图

楼主(2017-07-21):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0611-1-1.html

网友:
点位不是所有机器都有的 可以分析下功能 上个电阻测试下

网友:
希望有再修一样板子帮你测下对应阻值

网友:
昨天修一台y额没找到点位图  有点难找 跑线路对ic 再对图纸一样 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A:
被我蒙的机器点亮了,客户以拿走,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我蒙的机器点亮了,客户以拿走,谢谢各位。大神。。。。。。。。。。

怎么搞好的。。说一下过程呀。。。。。

网友:
电阻可用10K或100K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