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了邪,最近H61主板老烧我的U

楼主(2017-07-21):
      前天客户拿个主机来说装系统,来我这里发现触发不了,客户说刚刚还可以,就是提示系统文件损坏,经客户同意拆机检测,七彩虹的主板,电池放电,简单测一下32.768没有起振,散热片拆开发现桥蹦了个角,就叫客户换板,自己有块技嘉的,换上到开机画面重启?(我的主板有问题),去二手商那拿块H61换上,开机不显示,懵了,插小喇叭,内存拔了开机,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开机无反应,习惯性的换个U,正常显示,换回客户的U,还是一样,不上内存有滴滴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显示,把好的U换上客户七彩虹主板,正常开机(后来没有量晶振),通知客户坏的是U。告一段落。
      今天又来一台式机,客户说用着用着USB用不了,重启后不显示,拆盖内存拔了插小喇叭有滴滴滴叫,和客户说BIOS程序坏了(其实拔插内存就好),开机正常,USB真的不可以用,又拆板,华擎的H61M-VS,没有图纸资料,论坛没有案例,USB边没有6脚小芯片,反复开了几次机后不触发,量触发排针1.8V,换了1117正常触发不显示,拔了内存有滴滴滴响,多拔了几下还是无反应,而且风扇转30秒左右重启,反复这样,心想不会U坏了吧,没有动哪里啊,换个U正常显示,WQNMLGB,两个案例差不多,两个U坏的故障也一样,不上内存有内存报警声,上内存不显示,现在只有报高点价格帮客户把U和板都换了。
     最后问一下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故障,上独显也不显示,U真的报废了吗,希望大师解答

网友:
H61啃货板子我碰到很多华硕H61烧U,烧了我好几个,现在看到华硕H61不敢修

网友A:
修一片H61烧U这个板都不值钱,哎

网友B:
淡定,我也用坏几个1155的CPU,一个G530,一个G645,还有个i3 2100。现在修1155主板,都是拿G530来用。就算坏了,也就40元的样子,不怎么心疼了。

网友C:
烧个U 都是赔钱 ,还不如直接换主板稳定

网友D:
CPU供电 短路的,建议不要修。。。。

网友:
我也被H61烧过一个   看样烧的不少

网友:
有点得不偿失啊 呵呵

网友:
现在的G530价格还好,之前试机都坏了几块,搞的H61的主板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哈哈哈!我修过好几片短路的 怎么没烧我的U   看来我运气还不错

网友E:
碰到过,内存供电过高,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过,内存供电过高,烧cpu的。;

说起内存供电确实是有问题,两片板都是1.6V算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 短路的,建议不要修。。。。

问题是CPU供电都没有短路啊,2个U现在上机都会档内存

网友:
之前试机都坏了几块,搞的H61的主板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俢板烧u,得不偿失,俢到心惊肉跳,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烧U的情况倒很少遇到,H61的板也不怎么值钱了,搞几下就行了。

网友:
……不用假负载先量一下cpu电压再放真u吗?

网友:
无故就坏的还不少呢,看着就怕................

网友:
我的G620在H61上都烧好几个了,郁闷死了。

网友:
我修1155板子也烧了两个U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客户的(自己买一个赔给客户了)

网友F:
然而我们这里修一个板子才30块,40块钱的cpu烧了也算自己的。怎么算都不划算啊。跟客户说为了修你这个板子把自己U烧了,他也不会加一分钱,还怀疑你技术。

网友G:
修板烧U正常的,我也烧过I3,后来就换G530的烧了也不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板烧U正常的,我也烧过I3,后来就换G530的烧了也不心痛

修个同行的板才30,CPU就显得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而我们这里修一个板子才30块,40块钱的cpu烧了也算自己的。怎么算都不划算啊。跟客户说为了修你这个板子 ...

价格哪里都 一样,现在不是自己客户都不修了,30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一片H61烧U这个板都不值钱,哎

同行一块板30,一个U40,不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淡定,我也用坏几个1155的CPU,一个G530,一个G645,还有个i3 2100。现在修1155主板,都是拿G530来用。就算 ...

修一个客户的板802,同行的30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一个客户的板802,同行的30

同行价本来就低。

网友:
看来我运气不错  到现在还没烧过1155 的U 哦迷托福  上帝保佑  阿门   继续保持

网友:
每个月没有不烧U的,你再小心也不行

网友:
修一片板,烧一个U。真真不值,……。

网友:
换个好的维修电源啊

网友:
烧U的主板的确很可怕,特别是进系统用一段时间才烧

网友:
有些H61的主板不支持G1620,上了会报警不过内存,换G530就可以,我试机都是用G530试机的

网友:
H61的板确实容易坏U,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BIOS刷了没了,不短路很少会烧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个U 都是赔钱 ,还不如直接换主板稳定

怎么能说是赔钱呢  U坏了可以给客户报价啊 给自己留利润就可以啊

网友:
为什么会烧U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分析一下呗

网友I:
上回客户拿来一台机转转停停的,换上我的G1620开机,第一次亮机,关机再开,不断重启!CPU挂了!直接叫客户换板换U,不敢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上回客户拿来一台机转转停停的,换上我的G1620开机,第一次亮机,关机再开,不断重启!CPU挂了!直接叫客户 ...

还是亏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亏本啊...............................................

有时候亏本也没有办法啊,自己的失误总不能老让客户承担吧!再说现在的人可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