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61板子上电触发掉电或者反复重启的一点点小经验

楼主(2017-07-21):
h61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修了。

很多人一看就触发掉电或者反复重启就头大了。

我这有个好经验。

对于只有万用表的朋友来说

你只需要找到io,把apwrok这个信号接地就行。 。。。就不会掉电了。   然后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示波器的就好说了。。。直接看看瞬间电压啊。

V星的板子,还可以直接拉高vrmpg这个信号。。。。看前端电压是否正常。

当然这都是电压不正常的情况。很多小信号问题这招就没用了。。。。。

你们修掉电都是怎么搞得啊?

最后放上一个图纸。都是技嘉h61的,这板子故障率比较大,基本上分压电阻三极管出问题

GA-H61M-DS2. REV2.2 点位图.pdf

GA-H61M-DS2_REV 2.2.pdf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下,谢谢分享呵呵

网友:
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还真碰到过,到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A:
加电掉电的板子,说好修也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电掉电的板子,说好修也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

版主我可以认为你是在灌水吗23333333333333轩辕大大。。。。我最不喜欢搞那种一小时以上掉电的板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可以认为你是在灌水吗23333333333333轩辕大大。。。。我最不喜欢搞那种一小时以上掉电的板子了

这怎么灌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那种学习了,感谢分享,这才是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灌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那种学习了,感谢分享,这才是灌水。

轩辕大大有木有ms-7818的点位啊。。。嗅到一块板子正好西药这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轩辕大大有木有ms-7818的点位啊。。。嗅到一块板子正好西药这个啊

我没这个板子的点位。不好修吗?

网友:
看到转下停,是头疼,见了就不想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个板子的点位。不好修吗?

无1.5 pll。搞出来了最后复位不跑码了。。。

网友:
都是少电压或者少信号,引起的上电掉电。

网友:
如果这些招真有效,楼主真的是小白们的大恩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h61板子缺供电拉低apwrok这个信号这个方法测供电确实可行

网友:
我修的H61 B75等,百分之八十都是上电掉电

网友:
H61问题太多,楼主的方法基本不顶什么用,跑码掉电的就坑死人了,还有就是技嘉板不出APWROK信号是掉电的,这等于人为制造多了一个故障

网友C:
掉电重启,能不能先刷一个BIOS呢?或者换cpu,内存试试?招式虽老,但效果还是会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1.5 pll。搞出来了最后复位不跑码了。。。

有复位不走代码,都比较的难修,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不走代码,都比较的难修,慢慢来。

刚才看了眼,这板子是这样的。25m南桥的时钟没有起振。。。。没有头绪了。apwrok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轩辕大大指点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重启,能不能先刷一个BIOS呢?或者换cpu,内存试试?招式虽老,但效果还是会有的吧

肯定要三板斧先搞了再说啊。招式虽老,胜利】在实用啊

网友:
板子现在修的少了,有机会照楼主的方法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眼,这板子是这样的。25m南桥的时钟没有起振。。。。没有头绪了。apwrok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轩辕 ...

换晶振,换协震电容,确保BIOS里的ME固件正常,确保桥到BIOS的SPI总线正常。如果这些都查了还不行,可能需要加焊PCH或者换P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换协震电容,确保BIOS里的ME固件正常,确保桥到BIOS的SPI总线正常。如果这些都查了还不行,可能 ...

所以那块板子我放弃了。不值得这样去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那块板子我放弃了。不值得这样去做了。

研究练技术可以,赚钱就另外再说。

网友(2017-12-27):
以前看到过,但是后来忘了是哪个信号了,赶紧用心记住。。。

网友:
apwrok对地。各方位有电压输出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