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1):
  看到这机器第一想到的是显卡  拆机看到电流上到0.5掉电   记得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  把内存条拆了  下面纸张拆开  找到PF10一量  果然不通  换了通电上电OK   秒杀  收了2xx

网友A:
  这钱赚的真快,这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钱赚的爽XX  捡钱了

网友:
真是不知道呢 下次多注意多谢多谢

网友:
这钱赚的太简单了

网友:
通病,秒杀,楼主修的干脆利落,看样子经验丰富呀

网友:
这机器修的      都不用拆机了         哈哈

网友:
通病的  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恩 是的 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 好像是 1.5v 芯片的主供电

网友:
经验丰富 ,pf10是什么电路的保险么?上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遇到很多台了 好像还有一个电容也需要换掉

网友:
哈哈,楼主这运气真好

网友:
180块一张的主板,要是挖开显卡。。唉  越来越没价值修了

网友:
f10也是通病不过比较少点!还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多谢分享 已经加分 这个通病还真没碰到过。。下次维修留意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都能被你发现,神奇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型号这个保险通病我就没有碰到过一台都是显卡的多

网友:
以后应该多鼓励厂家设计这些便于维修测试的主板,不用拆机半天才可以看到主板的麻烦。

网友:
为什么我修了那么多e40 没有碰到内存下面保险坏过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一下了,少走弯路

网友:
我修了很多台,也没遇到F10坏的,是不是联想昭阳系列的E40啊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通病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就会了

网友:
E40最多的就是显卡,其次就是保险开路,显卡无解,没得换

网友:
这个是一个二级转换电压,应该是一个1.8v的转换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修过一次。其它的都是显卡,北桥多

网友:
这个机修好还能收到2XX,我好羡慕楼主你在哪里做维修

网友:
一般保险坏 后级都是有短路的 后级正常  单独保险坏的不多

网友:
PF10断路了,后级应该有电容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赚的真快,这也算是通病了

没办法  哎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能被你发现,神奇了,支持一下

显卡也是这个问题  论坛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牛叉叉啊 这样都可以收200............................

网友:
是通病了

网友:
受教啦,每次都会想到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不多,e40遇到的最多的就是显卡

网友:
通病的机子  好些都是秒杀了  送钱啊

网友:
有碰到这款机是会烧供电的保险少电压

网友:
这个机现在修的少了显卡都修完了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秒杀机器,天天有这机器修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