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1018

楼主(2017-07-21):
DELL MINI10-1018 开机就一个光标在那闪,按键盘没有任何反应。换主板故障依旧。最后换屏线解决。
主板故障

网友:
居然是屏线的问题 想不到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 不应该啊 真是匪夷所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屏可以亮,一直不进系统么?屏线会导致这种问题?表示怀疑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楼主那是平板么

网友:
这故障 比较奇怪 闪光标不引导 屏线引起^

网友:
是的 应该是主板没有检测到屏.......................................